正负12V电源 Multisim 问题

楼主(2013-05-25):
自己想做一个正负12电源,可是我参考的电路图应该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仿真出来时这样的结果呢,求高手请教,,本人菜鸟

网友A:
这也满足 ±5% 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满足 ±5% 的条件.

可是我想做成正负12V的,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反正的模拟的嘛,
1. 换型号, 找高精度的型号.
2. 再带些负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的模拟的嘛,
1. 换型号, 找高精度的型号.
2. 再带些负载看看

按照您的建议,我就在原先的电路图上加了2个3K的负载,电压就从原来的12.5左右变成了12.3左右,可是我有个问题啊,稳压电源不是应该在借负载的时候,其2端的电压基本不变得么,为什么这样就会有这样的变动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把此帖看完,你就会了:https://bbs.21ic.com/icview-175341-1-1.html

我想问的是,我额电路我觉得是正确的,应该会输出正负12V,为什么用Multisim仿真出来的结果是正负12.5左右

12.05算对不?非得12.000000才叫12V么。怎么着也得有点负载

网友C:
完全正常。

网友D:
空载电压当然要高点,正常。
你带个1K电阻看看。

网友E:
仿真出来的应该标准值啊  但就你的这个值来看  是合理的  这么些误差  都在合理的范围之类  LM78系列现在用的人少了   大多开始用DCDC模块呢
至于你做出来的误差   就与你选的稳压芯片有关系了  电路是合理的

网友F:
用线性稳压芯片,0.5左右的误差,应该还是在范围内

网友G:
精度问题啊,但仿真一般是标称值,可能真和负载有关

网友H:
选用稳压芯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