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中,如何让多个“Res1”不显示?

楼主(2013-05-25):
请教(如附图所示):
我用的Layout软件是Altium designer summer 08。在原理图中,有多个电阻。请问,如何批量修改,可让多个“Res1”不显示?
谢谢!

网友A:
对着电阻右键,选第一项进入全局修改,
在symbol reference 项里选择SAME后OK
之后除电阻外其他都阴影的,框选所有电阻,按F11
点part comment项,出来的对话框里把hide打勾,O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