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基于stm32硬件spi的CC1101的程序

楼主(2013-05-25):
我的程序一直卡死在while(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A,GPIO_Pin_8)); //while(GDO0)
请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
好了!用硬件SPI没成功,用软仿成功了...

网友A:
那说明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B(2014-04-02):
楼主啊楼主,我最近也在调stm32硬件SPI驱动CC2500的代码。一直通信不上啊。我那示波器看了,SPI时序没啥问题,通信上的问题又看不太懂,头都大了。楼主有什么高见没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了!用硬件SPI没成功,用软仿成功了...

放着硬件模块你不用,用软件模拟意义不大。

网友D(2015-04-08):
移植了cc115l或者cc113l了么?

网友E:
软件能搞定硬件搞不定的,大部分是不细心. spi可没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