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如何将ISD4004的语音信号耦合到电话线上

楼主(2013-05-25):
   最近在做一个跟电话相关的项目,用到了ISD4004,目的是当有电话打进来时,检测到响铃6声就自动接听,让后输出提示音,这个提示音是用ISD4004录好的,我的PCB板能自动接通电话,也能播放ISD4004里面的声音,但用电话听筒就是听不到ISD4004的声音,还请高手指点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电路图如下:
T,R就是电话的两根线,后来我看ISD4004的datasheet,看到基本上都是14号脚接电容到地,我就把14号脚上的电容竖起来,再接地,这样做还是不行,我不知道直接这样耦合行不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4-07-04):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这个问题没有,我现在也遇到如何将语音信号耦合到电话线上的问题,如果你解决了,麻烦给点提示。

网友B:
“看到基本上都是14号脚接电容到地,我就把14号脚上的电容竖起来,再接地,这样做还是不行,我不知道直接这样耦合行不行,请高手指点”我只是想问在电路连接上14号脚接地和“竖起来接地”是什么意思,如果从单纯的电气连接或者电容的摆放时不会影响其功能的。

网友C:
检测一个芯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