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用FPGA做逆变,为什么当电压大时SPWM会乱

楼主(2013-05-25):
用FPGA做逆变,和430通信变频,为什么当电压大时变频SPWM会乱,使得电流乱变,好像光耦PC817起不到隔离的作用,原因都有可能是什么

网友A:
开环还是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还是闭环?

开环的

网友B:
电压高的话,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一级级查

网友B:
如果是光藕问题,就是你板子设计,步线问题。
比如爬电距离,泄露等;

网友C:
唔!…楼上的分析有道理!…

网友D:
示波器一级级查啊,
重点FPGA 430的电源波形
电源端共模电感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