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5):
f2812内部有spi接口,外扩存储器,想对它进行访问,看了下手册,访问规则是先发一个字节写命令,再发一个字节page programe命令, 再发三个字节地址,最后发要写的数据,问题是三个字节的地址不知如何填写,spi存储器的地址是如何映射的?cpu手册没看到给spi分配存储空间啊?应该发什么地址啊?先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啊?spi访问要地址吗   不会吧

网友B:
SPI 存储器地址和CPU所分配给存储器的地址是没有关系的。看看SPI存储器的数据手册就知道怎么送SPI的地址了。

网友C:
存储器的地址是你需要查看手册得到的。

网友C:
你是要读取sd卡吗?

网友D:
把spi四个功能引脚设为gpio口 一位一位的发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把spi四个功能引脚设为gpio口 一位一位的发送

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E:
2812好像好容易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812好像好容易坏

我觉得还可以吧  dsp的灌电流都较小  只要使用恰当就没问题

网友F:
没有这么脆弱吧?

网友F:
以前用的2812 不是很容易坏的。

楼主:
调了几个星期了,就是不通,手册看得很仔细了,还是找不出问题,继续研究中……

网友G:
注意2812的输出时序的边沿变化、高低位顺序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