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程序 我的是脉搏测量 有报警 计数半分钟,怎么运行不了呢

楼主(2013-05-25):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2864.h"
#include"ds1302.h"

uint num,maibo;
bit wanbiflag=0;
sbit k1=P1^0;
sbit k2=P2^0;

sbit LED=P1^4;
uint i,time;
int n=0;

void Bee_Speak(unsigned int t)
{
LED=0;
        delay(t);
LED=1;
        delay(t);
}
void t0_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1=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1=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IT1=1;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1=1; //允许T0中断
//        EX1=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T0=1;
        TR0=0;
        TR1=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void main()
{
        lcd_init();
        ds1302_init();
        Locat_XY(0,0);
        Write_Datas("00时00分00秒");
        t0_init();
        while(1)
        {
                if(k1==0)
                {
                        Locat_XY(0,1);
                        Write_Datas("开始测量");
                        Locat_XY(0,2);
                        Write_Datas("        ");
                        i=0;
                        time=200;
                        num=0;
                        EX1=1;
                        TR0=1;
                        wanbiflag=0;
                }
                if(k2==0)
                {
                        EX1=1;
                }
        }
}
void int0() interrupt 2
{
        num=num++;
}

void t0() interrupt 1
{        uchar Temp_Data[3]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i+1;
        if(i==time)
        {
                EX1=0;
                TR0=0;
                Temp_Data[n]=num-2;
                n++;
        }
        if (n=3)
        {         maibo=        (Temp_Data[0]+Temp_Data[1]+Temp_Data[2])/3;
             maibo=maibo*6;
                wanbiflag=1;
    }
                if((maibo>120)||(maibo<50)){Bee_Speak(50);Bee_Speak(50);Bee_Speak(50);}//上下限报警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write_date(0x82,fen);
        write_date(0x80,shi);
        write_date(0x84,miao);

        Locat_XY(5,1);
        Write_Dat(num/1000+'0');
        Write_Dat(num%1000/100+'0');
        Write_Dat(num%100/10+'0');
        Write_Dat(num%10+'0');

        if(wanbiflag==1)
        {
                Locat_XY(0,1);
                Write_Datas("测量完毕");
                Locat_XY(0,2);
                Write_Dat(maibo/1000+'0');
                Write_Dat(maibo%1000/100+'0');
                Write_Dat(maibo%100/10+'0');
                Write_Dat(maibo%10+'0');
                wanbiflag=0;
        }
}

网友A:
总要说说什么个现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要说说什么个现象吧

计数变快了 并且 不报警不正确 大神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