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定时器的同时可不可以使用对应的I/O口,会不会相互影

楼主(2013-05-25):
比如使用T0的同时,短接其对应I/O,是不是定时器就直接置位了

网友A:
不会,定时器要生效,除了让定时器转起来,还要允许它中断,最后还要总中断允许。就像开汽车,发动机转起来汽车也是跑不了的,还需要离合器把动力传递给出来汽车才能走

网友A:
再说,接到管脚也是计数功能而非定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