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多余AD通道问题。

楼主(2013-05-25):
本人28335资源紧张,但是AD口有多余两个,可否单独拉出做普通IO使用? 但是AD采样功能还是要使用的。有高人这么干过没?

网友A:
AD口可以单独配为IO的啊  你的意思是AD口即当做AD采集  又用作IO口吗   需要用作什么的时候只需配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口可以单独配为IO的啊  你的意思是AD口即当做AD采集  又用作IO口吗   需要用作什么的时候只需配置就可以 ...

AD模块有16个通道,已经使用了其中14个,还有两个多余的通道,手册建议未使用的ADC通道接地,但是我其他IO资源不够,想借用这两个ADC通道做普通IO使用。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模块有16个通道,已经使用了其中14个,还有两个多余的通道,手册建议未使用的ADC通道接地,但是我其他I ...

完全可以配为IO口的  如果16路都配置为AD口的话  如果悬空   采集到的数据是随机量   不用也不至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配为IO口的  如果16路都配置为AD口的话  如果悬空   采集到的数据是随机量   不用也不至于接地   ...

可以吗,可是若果作为输出口,软件中改如何赋值呢,资料中AD通道都没有GPIO编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吗,可是若果作为输出口,软件中改如何赋值呢,资料中AD通道都没有GPIO编号呢。 ...

呵呵  错了  AD口不能配置为IO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