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采样出现小方波

楼主(2013-05-25):
2812采样buck输出电压,出现很多阶梯状的小方波,对该波形失望极了.......

网友A:
buck工作在开关状态下  采样到的出现小方波很正常啊    可以串联电感效果很更好  也可以将AD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滑动滤波算法处理

网友B:
是实际波形如此,还是采样有问题呢?

网友C:
看不到图片

网友A:
就是波形没上来啊

网友D:
这小方波幅度怎么样?能上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