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程序不能下载求教

楼主(2013-05-25):
买了一块开发板(简称‘板1’),上面有一个USB读卡的程序,可以正常读TF卡,现在我想把该程序用到另外一个板子上(简称‘板2’),但是程序下载不了,板2可以正常的跑自己写的程序。两个板子的区别是:板1用的芯片是stm32f103vet6,板2用的芯片是stm32f103zet6,板1是通过JTAG下载,板2通过SWD方式下载,其他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别。
下载时会先弹出一个提示框,提示没有发现JTAG,然后再弹出提示说下载失败,编译信息区给出提示如下:

Load "E:\\STM32F103VET\\程序\\STM32-SD卡U盘例程\\Project\\Mass_Storage\\RVMDK\\stm32-fd-sd-usb.AXF"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E:\STM32F103VET\程序\STM32-SD卡U盘例程\Project\Mass_Storage\RVMDK\JLinkSettings.ini"

JLink info:
------------
DLL: V4.15n, compiled Jun 18 2010 19:55:09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May 20 2010 17:07:46
Hardware: V8.00
S/N : 805306163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Full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JLink Warning: No matching core found.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JLink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 JLink Info: Halting CPU core
**JLink Warning: Received 0 as core Id.
* JLink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arget using RESET pin
* JLink Info: Halting CPU core
**JLink Warning: Received 0 as core Id.
* JLink Info: Using DBGRQ to halt CPU
* JLink Info: Resetting TRST in order to halt CPU
***JLink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Write to IR: Expected 0x1, got 0x0 (TAP Command : 2) @ Off 0x5.
Unable to halt ARM core

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A:
一。自己看看线有没有插好。我出过着这样子的问题。没有插好就像是错误
二。你看看jlink那个设置里面有一个选型号的。自己看看改过了吗?
三。keil 里面也有一个选型号的。自己看看改了吗》
其他的不太清楚了。望楼主尽早解决问题

网友B(2015-04-25):
不知道这个问题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

网友:
。自己看看线有没有插好。我出过着这样子的问题。没有插好就像是错误
二。你看看jlink那个设置里面有一个选型号的。自己看看改过了吗?
三。keil 里面也有一个选型号的。自己看看改了吗》
其他的不太清楚了。望楼主尽早解决问题
这个仁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