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5-25):
最近在调试stm32的usb程序,开始在stm32f103的板子上调试成功了,可以正常通信,后来把程序下载到stm32f107的板子上,pc机能正常识别该设备,但是不能成功收发数据,这是什么原因了,难道stm32f103和stm32f107的usb编程不一样吗,还是需要修改那个地方?

网友A:
硬件上再找一下是不是有不同吧

网友B:
楼主   这一块不是很了解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   呵呵

网友C:
我也在弄,楼主现在应该搞定了吧,楼主能不能上传个源码?

网友D:
感觉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   这个比较多  仔细查一查

网友E:
应该是的.107 的USB要比103的强大了。

网友F:
USB模块 103和107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