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主请进来看一看,关于IO口复用和定时器映射问题

楼主(2013-05-25):
如题。我想用TIM3->CCR2 部分映像到pb5 口上,我设置了pb5口为复用输出,而且也设置了AFIO为部分映射。我用直接寄存器法的写的。求各位大家指正错误

        GPIOB->CRL&=0XFF0FFFFF;//PB5输出
        GPIOB->CRL|=0X00B00000;//复用功能输出           复用为8
        GPIOB->ODR|=1<<5;//PB5上拉

        AFIO->MAPR&=0XFFFFF3FF;
        AFIO->MAPR|=0X00000800;

顺便问一下。大家都是在用库函数在写stm32吗?是不是库函数比s直接寄存器好学啊。本人初学者。

楼主:
香主求救啊

楼主:
还是没有人吗

网友A:
楼主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   映射这个   应该相互对应   呼唤版主  看看版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
你按照寄存器操作方法,将对应的脚位设置成需要的功能,然后再设置AFIO即可了。

网友C:
外设时钟打开了吗,建议先remap,再初始化相应的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设时钟打开了吗,建议先remap,再初始化相应的引脚

ramap是什么?我刚学不要意思问一下。外设时钟打开了有一个初始化外设时钟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设时钟打开了吗,建议先remap,再初始化相应的引脚

我想问一下。把b0 口半复用到b5 口?还用开b0 的时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照寄存器操作方法,将对应的脚位设置成需要的功能,然后再设置AFIO即可了。 ...

我终于发现了、没有开启辅助时钟,

网友B:
ok,那就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ok,那就好

粘贴上来看一下是怎样映射的

网友E:
你把b0口的时钟映射到别的引脚,那b0口原先的其他功能还是可以正常在b0口使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把b0口的时钟映射到别的引脚,那b0口原先的其他功能还是可以正常在b0口使用吗 ...

不知道你说的是那种,如果是恢复成普通IO口应该是没问题的,具体的要看手册是怎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