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震荡电路如何控制震荡频率的,谢谢?

楼主(2013-05-25):
(无正文)

网友A:
“更改R2的值,频率会有轻微的下降”
无论R2数值增加还是减少,频率都下降?不能吧?楼主的实验电路R2恰恰在极值点上?

网友B(点评):
现在学生文字表达经常出问题

网友A:
这是磁耦合弛张振荡器。影响振荡频率的有:C1电容量;R2电阻值;Q1饱和电流;电感磁芯饱和;电源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磁耦合弛张振荡器。影响振荡频率的有:C1电容量;R2电阻值;Q1饱和电流;电感磁芯饱和;电源电压。 ...

这种振荡器还是第一次看到  还望帮助详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振荡器还是第一次看到  还望帮助详解

“详解”是办不到的事,尤其是在论坛里面。
这是非线性很强的电路,所以叠加原理在这里不能用,也无法进行准确计算,甚至近似计算都很困难。
受各种因素影响,其振荡频率不稳定,仅用于要求输出较大但没有其它要求的场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详解”是办不到的事,尤其是在论坛里面。
这是非线性很强的电路,所以叠加原理在这里不能用,也无法进 ...

明白  谢谢

网友A:
其实,关键在于这是弛张振荡器(多谐振荡器)。不像正弦振荡器,可以从相移找出对应的频率,这类振荡器受影响的因素太多,而且工作状态变化了(例如温度升高了一些),原来决定振荡频率的主要因素可能就变成了次要因素,原来的某次要因素却成了主要因素。
能够做到的,仅仅是叙述该振荡电路的一个周期内各点电压电流等等如何变化,是什么条件使电路发生这些变化。例如,三极管从截止变为饱和之后,抽头电感中电流大体上是线性上升的,斜率由电源电压和电感量决定。但何时三极管退出饱和,却由不同条件决定。通常电感有铁芯,铁芯进入磁饱和,电路即翻转。但若电感没有铁芯呢?没有铁芯也可以振荡的,那么三极管退出饱和显然就是由其它条件决定的了。
这些过程太复杂,所以论坛里面不可能讲清楚。

网友B:
是啊,这类振荡过程复杂,显现的有R,C,隐含的“饱和”不可小觑

网友D:
先说截止时:
    VE会有个很高的负电压,所以必须在E与地之间加的反向二极管,这样还能消除掉一些高压高频谐波。
    电源--R1--C1--R2--线圈==充电,所以充电时间(截止时间)跟R1,R2,C1有关。因R1>>R2,所以你调R2对时间没多大影响的。
再说饱和时:
    VE=VCC,上部线圈电压---R2--C1--Rbe ==充电时,Vbe电压下降,所以饱和时间跟R2,C1,Rbe有关,因为饱和时间<截止时间,所以你调R2对整个周期影响很小。
===========================================
这种振荡前面已有前辈说过比较复杂的参数影响,以上所说是有一定前题的:
首先,线圈在饱和时其电流直线上升必须电感要较大(跟频率相关),否则电感上的电压会明显下降,这时的Vbe不仅跟C1两端充电有关还会因为电感的电压下降而有关了,那时间复杂了;(电感时间常数>>振荡时间)

楼主:
太感谢maychang大师和诸位了,前两天没登陆见谅。
那个R2是指增大方向的更改的,还有C1也是增大方向的更改也会轻微下降,都下降得不明显,另外用不同B的Q1时,频率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现在很难降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