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otelk单片机BS83B08-3触摸按键灵敏度调节,一直在做自动

楼主(2013-05-25):
如下图所示,当用手按住触摸按键时,HXT工具反应到的差值很大,但是长按的时候,貌似程序会对参考值做重新校准一样,不断地在减少,直到最后差值只有大概10左右。

所以我在设置触发门槛的时候,只能设置最低值8,要不然,就会没有长按的效果出来。

这个是程序里面可以设置的值,我把所以自动平衡,自动调频什么的都关掉,还是一样的效果,没用。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在哪个位置设置,是不是程序里面已经固定死了呢?????
请教,急……

网友A:
没用过hotelk单片机,这个灵敏度调节还会自动跳?那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hotelk单片机,这个灵敏度调节还会自动跳?那么神奇

应该是属于自动平衡,根据环境的灵敏度自动调节参考值。但是我又找不到地方关闭。

网友A:
刚才看了一眼datasheet,它的触摸按键也是电容结构的,要注意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