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是白色的,是表示什么电容呀

楼主(2013-05-25):
(无正文)

网友A:
pf级的贴片电容好像见过白色的   但是银白色的真的没见过

网友B:
最好给出照片。

网友C:
跟各家厂商选用的陶瓷介质材料有关吧,应该不能简单的以颜色去做什么判断

网友D:
包装而已。关键看上代码型号

网友E:
对,看看上面的代码

网友F:
银白色的还没见过。楼主能否上个图片,让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G:
银白色的是薄膜电容。

网友G:
也有云母的。

网友H:
个人观察 cog和nop的颜色会淡一点 呈白色 x5r x7r之类的会呈淡黄色

网友I:
银白色的?怕烫的?聚丙烯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装而已。关键看上代码型号

贴片电容上是没有代码的?白色与棕白色的贴片电容应该是

网友J:
晶振连接的两个电容见过白色的。

网友K:
弄个照片来瞧瞧。 一般都是PF 级别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