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adxl345用热风枪怎么焊接啊

楼主(2013-05-25):
lga封装,我看视频上有人焊bga没看懂,他焊完后里面为什么没短路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UzOTg1OTI0.html

我不要求能焊bga,能焊lga就行。上次我焊了一天,最后改动的时候把铜片焊掉了。。。淘宝焊要12一个。。。元件才4元

网友A:
呵呵!焊接靠的是经验。
1.加助焊剂要多
2.烙铁给焊点上锡的时候每个焊点要均匀

你这个还算是简单的。我上次焊手机上的BGA IC光植锡就用了半小时,用了2个小时才焊好一块IC。累个半死。

注意事项:助焊剂要不腐蚀的那种,用修手机的那种助焊剂。

最后总结:这是个技术活,靠的是动手的经验。:lol

网友B:
热风枪能焊元件?
我都是用它拆除元件的。
学习。

楼主:
http://www.docin.com/p-542018505.html
我找到一个图文解说的

网友C:
BGA封装一般都带锡球的。  你这个没有,最好把每个管脚均匀上点锡。然后焊盘也均匀上锡,刷一层助焊济。热风枪温度调好,芯片贴好吹上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GA封装一般都带锡球的。  你这个没有,最好把每个管脚均匀上点锡。然后焊盘也均匀上锡,刷一层助焊济。热 ...

助焊剂是焊锡膏吗,刷引脚是一个一个刷,还是刷成一片,不会短路吗

网友C(点评):
助焊济 不是焊锡膏 ,你上网查一下,我也不知道具体成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助焊剂是焊锡膏吗,刷引脚是一个一个刷,还是刷成一片,不会短路吗

我说的是焊接多管脚BGA的通用方法,BGA芯片一般都带锡球的。
你这个才几个脚啊,焊盘上点锡很容易就能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