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AVR与AVR studio防真晶振不听使唤呢

楼主(2013-05-25):
在ICCAVR里设置为内部RC为8MHZ时,在进入avr studio防真(用的是 JTATGICE mkll)看不到晶震和时间呢?而且studio防真的时候不是以8MHZ来走的呢?好像是4MHZ固定的,
防真进入后无法在 studio里设置晶振,导致8MHZ设置的定时初值 在 studio里改变了RC,定时时间变得更长了。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以4MHZ的晶振定时1S钟中断一次,在studio编译里防真就成了8S左右了,但是程序Processorg下面显示Stop watch:1.000000us是对的,但自己数到8S才到。

网友A:
把ICCAVR扔了,去下个新版的AVR STUDIO,省得这么多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ICCAVR扔了,去下个新版的AVR STUDIO,省得这么多事。

好办法

网友C:
支持2楼的建议。还是统一下工具比较好,不同厂家工具间配合总会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B:
楼主可以采纳以上两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CCAVR扔了,去下个新版的AVR STUDIO,省得这么多事。

问题已解决,JTATGICE mkll防真器内部晶震是固定的,因此在ICCAVR编译后STUDIO里JTATGICE mkll防真,是用的防真器的晶振在跑。实际用的STUDIO不用防真器就编译器防真时,可以随意改变晶振频率。
我是新手所以从ICC开始,想请教新版的AVR STUDIO有哪些非常好的功能?你说的是用GCC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JTATGICE mkll防真器内部晶震是固定的,因此在ICCAVR编译后STUDIO里JTATGICE mkll防真,是用 ...

以前ATMEL不推编译器,所以百花齐放,弄出一堆编译器。现在他弄了个AVR STUDIO和ATMEL STUDIO,前者是开发AVR的,后者集成了ATMEL全系的微处理器,AVR/ARM全包,51貌似也有,一个开发环境,从编辑,编译到下载仿真通通包括了。底层也是GCC,所以移植过来难度不大,而且MK II仿真器也是支持的。从我的体会来讲,总体开发效率还是极大提高了。

唯一的缺点在GCC本身,如果特别注重代码体积的话,GCC还是逊色于IAR。

网友D:
干看着就看出答案来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