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电流参数

楼主(2013-05-25):
小弟正在做一个电子秤,遇到点问题。。。
我手头上有电阻应变式传感器,89C52单片机,AD620,TL2543。
我想知道我该知道我如何去利用以上设备的DATASHEET中的电流参数,根据这些电流参数,功率参数,我应该注意什么。
另外我正在做正负5v的电源,我如何根据这些参数来选择我的变压器
希望大神求教,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变压器根据你的电路总消耗功率选择。
“应该注意什么”,那可太多了。而且不同的电路,需要注意的内容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根据你的电路总消耗功率选择。
“应该注意什么”,那可太多了。而且不同的电路,需要注意的内容也不 ...

那我电路的总消耗功率,是不是根据每个设备的DATASHEET中的额定功率,大致估算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电路的总消耗功率,是不是根据每个设备的DATASHEET中的额定功率,大致估算一下呢 ...

除此之外,各外围电路,例如显示部分电路的耗电,也要计算进去。
只能估算,不可能很准确,而且需要留些余量。

网友A:
“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输出9V 1000mA 的变压器构成一个正负5V的直流稳压电源,我后面要接很多负载,我如何来确保我这1000mA是够用的  谢谢了,我是学生,心里比较着急”
你的“很多负载”消耗电流之和若小于1000mA(就是1A啦),就是够用的。
不过,前提是你的变压器标注不是厂家虚标,拿只有500mA容量的变压器标上1000mA。
要安全,不妨将你计算出来的“很多负载”消耗电流加倍,再购买变压器。
.

网友B(点评):
纯理论上讲:“消耗电流之和若小于1000mA”应改成“消耗功率之和小于9W",即5V的负载就可以不止1A电流了。我说是纯理论算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输出9V 1000mA 的变压器构成一个正负5V的直流稳压电源,我后面要接很多负载,我如何来 ...

多谢,多谢,您真是一个热心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我选择了一个输出9V 1000mA 的变压器构成一个正负5V的直流稳压电源,我后面要接很多负载,我如何来 ...

那我电流加倍了,不会烧坏后面的设备吗?
还是只要我保证我后面的设备都在额定的电压下工作就不会烧坏 了

网友C(点评):
看看给你家供电的变压器有多大?深夜大多数人都不用电的时候你开一盏小灯看看是否会把你家的小灯烧坏?这变压器能提供的电流比那小灯大多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电流加倍了,不会烧坏后面的设备吗?
还是只要我保证我后面的设备都在额定的电压下工作就不会烧坏 了 ...

“那我电流加倍了,不会烧坏后面的设备吗?”
不会由于电流容量大了就烧坏设备。变压器近似恒压源,其输出电流基本上由负载决定。负载很轻,变压器就不会输出更大电流。

“还是只要我保证我后面的设备都在额定的电压下工作就不会烧坏了”
在额定电压下工作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份条件。在额定电压下工作之外,还需要你的电路没有错误、元件都是完好的、工作状态正常……

网友A:
确实有近似恒流输出的变压器,不过楼主绝对买不到,所以没有关系。
只要变压器二次电压合适,变压器容量再大,大到楼主搬不动,也不会因为变压器电流容量大而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电流加倍了,不会烧坏后面的设备吗?”
不会由于电流容量大了就烧坏设备。变压器近似恒压源,其输 ...

那我9V 1mA 的电压器,意思是说最多可以提供9W的功率,但是具体到底提供了多好,还是要看后面的负载,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9V 1mA 的电压器,意思是说最多可以提供9W的功率,但是具体到底提供了多好,还是要看后面的负载,这 ...

错了,是9V 1000mA  的变压器,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9V 1mA 的电压器,意思是说最多可以提供9W的功率,但是具体到底提供了多好,还是要看后面的负载,这 ...

对。
变压器空载时并不提供什么功率,但二次电压基本不变(仅高一点,一般不会超过10%),
“具体到底提供了多好”,“好”应为“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变压器空载时并不提供什么功率,但二次电压基本不变(仅高一点,一般不会超过10%),
“具体到底提供 ...

谢谢,您教会我很多

网友D:
感觉使用线性电源   相对比较好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电流加倍了,不会烧坏后面的设备吗?
还是只要我保证我后面的设备都在额定的电压下工作就不会烧坏 了 ...

电子器件的电流参数可以理解为,正常工作需要消耗的电流。
电源的电流参数可以理解为,最大能提供的电流。

例如:AD620的最大消耗电流为1.3mA。驱动AD620的仅需要1.3mA的电源就可以了。
实际工作的输出电流和负载有关,比如你用5V/2A的电源去给一个500mA的手机充电,最大输出电流也只能有500MA,不会因为你选择了2A的电源导致手机损坏。只有在你的负载出现了故障,比如短路等情况才会导致电源有2A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