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双串口啊。。帮帮我啊。。超级感谢超级感谢阿。。

楼主(2013-05-25):
(无正文)

网友A:
先试试单片机直接输出字母和字符串有没有问题。还有,把那些破破烂烂的中文书籍和百度来的烂代码统统扔了,去google找老外开源的代码。

网友B:
要调试这个程序,请参考如何把大象装进冰箱里的步骤。
1.用串口2接收一个字符,比如固定为'c',接收到直接在串口2的代码里判断,如果收到的是‘c',就亮一个灯(在空余的管脚上接一个LED出来);
2.如果LED不会亮,专门写一个亮灯的代码并测试通过,确保亮灯能正确控制;
3.电脑发送任何确定字符,串口2都能正确接收;
4.以上步骤正确通过后,用串口1发送一个固定的’c',看电脑上能不能正确显示,如果不能,重复步骤4,直至能正确显示;
5.任意修改串口1发送的字符,电脑上都能正确显示;
6.确保以上步骤都正确实现,再修改下代码,基本就能搞定了。

网友C:
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试这个程序,请参考如何把大象装进冰箱里的步骤。
1.用串口2接收一个字符,比如固定为'c',接收到直接 ...

谢谢,查出来了,是初始化语句顺序问题导致的。。那把232换成了485,写的程序有什么不同么。。。串口1用232,串口2用485,串口2接收另一个485发来的数据,用串口1发给电脑。。。。

网友D:
232换485 稍有不同,接收和发送是分开的,不能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