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的数据转换后比模拟量值偏小

楼主(2013-05-25):
最近用msp430f2013的SD16采集0.08v到0.4v的电压值,但是AD转换后的数据比模拟值要偏小,而且随着信号的增大,偏差越来越大。量程范围内,最大偏差10mv。各位大侠请指点下小弟,多谢了

网友A:
几个事儿 需要你确定一下
第一 ad采集的精度
第二 基准电压是否稳定
第三 软件上是否用了均值

网友B:
试试--唤醒后延迟一些时间再进行ADC采集,看看数据是否会准确一些?

网友C:
电源怎么样呢

网友D:
信号没放大再采样吗?

网友E:
采集0.08v到0.4v的电压值,而最大偏差10mv,这偏差挺大的,这偏差变化是否是线性的

网友:
你用的内部ad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分压网络的问题的。

网友F:
AD误差跟基准源的精度有关,另外如此之低的信号不能直接送AD,否则不但量程浪费了,精度也容易不足,应该先放大后再送AD。

网友G:
内部参考源的精度有比较大的影响,你看一下器件手册,关于内部参考源的精度有多少,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再有就是最好先把小信号放大一下比较好

网友H:
应该先放大

网友I: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J:
会不会是你的信号输出能力太弱,幅度越高被AD输入阻抗影响越大?
信号到AD之间有没有运放做跟随?
信号的电压值是怎么测的?

网友K:
1 参考源偏差 (3%?)
2 ADC Gain Error(10LSB @full ?)
3 前级驱动电容太小(<0.1uF?)
4 。。。。。。

网友L:
小信号还是先放大再给AD,这样还能提高一下输入阻抗

网友M:
2楼说的很好,建议用内部基准电压2.5V,相对精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