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驱动PC817光耦失败,求用过光耦的师傅指点原因。

楼主(2013-05-25):
原理图就是这样
VCC=5V   继电器是HK4100-5V ,按照PDF手册,导通时线圈电流是40MA左右,按理说PC817可以负载50MA呀
GE1接的是MEGA8的PC0,PC口设置为输出,当PC0 = 0 时测量R8的一端对地是0V,奇怪的事情是 PC0=1时,R8的一端对地居然是 -1.8V
继电器不动作。。。。。。。。

请问要如何修改最简单即可驱动成功

网友A:
PC817的电流传输比接近1:1,你输入侧给大约5mA的电流怎么可能驱动继电器吸合。
另外使用817驱动40mA的负载虽然能满足数据手册的要求,但是你输入侧的电流估计不够。
这种场合建议使用TLP127之类的达林顿输出结构的光耦,TLP127的电流传输比是10:1。

网友B:
这个图有点别扭,你用光耦的目的何在?

网友C:
加个三极管吧

网友D:
用三极管代替光耦吧,如果一定要采取光电隔离,那么除了电源不要有公共点外,光耦输出加三极管放大驱动继电器。

网友E:
光耦输出的电流是没法驱动继电器的.

楼主:
感谢各位,结帐了.
改三极管了
下一板再改正确的光耦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