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低功耗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430外接12864液晶,实验目的是在不用的情况下,让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在想使用msp430时,通过按键唤醒msp430,并且让12864液晶显示内容。。。不过问题就在这里,当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12864液晶还是亮着,虽然msp430的功耗降低了,但12864液晶的功耗却没什么明显变化。。。。现在的问题是,在msp430进入低功耗模式时,有什么办法可以关掉12864液晶?

楼主:
希望给位给些指点

网友A:
12864也有几种工作模式。。可以试一下。。

网友B:
背光应该可以单独控制的,看液晶模块资料

网友C:
楼主可以通过MSP430的I/O口来控制背光的电源,关掉背光电源就可降低LCD功耗了

网友D:
在12864液晶驱动芯片上去设置吧

网友E:
是啊,楼书看看针对12864液晶的那些IO口配置的,需要关掉的就关掉的

网友F:
可以用模拟开关

网友G:
楼上说的靠谱

网友H:
你可以用定时器啊,延时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按键操作就关背光灯,再延时一段时间没有操作就关12864的电源,如果有操作就先点亮背光灯!

网友I:
直接关掉12684液晶的电源不久OK啦

网友I:
再次需要液晶显示的时候再打开给启供电的电源在初始化的就可以啦

网友J:
这个想法挺好的,应该可以通过查阅12864的工作模式然后控制相应寄存器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对12864液晶单独供电来控制的,应该可以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K:
这个最好MSP430电源部分单独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