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8027的launchpad的demo程序不能看clock?

楼主(2013-05-25):
想看下那个温度测量的某一段代码的程序执行周期数,就是用run里面的clock看,但每次enable的时候总提示什么AET resource错误,clock一直是0,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么?

楼主:
另外在printf和pushchar上也放不了断点,是怎么回事?

谢谢!

网友A:
应该把程序和问题点都贴上来

网友B:
做一下仿真不久可以了吗

网友B:
你用串口输出一下两个时间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