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刚画了个单面板,太折腾了

楼主(2013-05-25):
都已经改了好几次了,不知还需不需再做改动

网友A:
很好啊,0欧电阻还好,没有跳线。 表示非常讨厌画单面板。

网友B:
没有一根跳线哦,不错,我画的至少都有3根

网友C:
总体看还不错,但有些地方看不太清楚,封装是不是有些要调整,晶体好像离芯片也有些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看还不错,但有些地方看不太清楚,封装是不是有些要调整,晶体好像离芯片也有些远. ...

多谢提醒,晶振应该是离MCU更近些。电阻电容的封装本来都是0603的,但是后来为了方便布线,有的换成0805了。0欧姆电阻为了统一,全都换成了1206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啊,0欧电阻还好,没有跳线。 表示非常讨厌画单面板。

个人也很讨厌单面板,而且之前画PCB的经验也并不多。这个板子虽然不大,但是前后弄了块两个星期了,而且好几天都加班到后半夜。最初大家的意见都是,这个尺寸单面根本布不开。于是就先用双面板,同时去掉了几个大件来布板。后来又改成单面板,接着又把之前去掉的件又重新加上。最后又请人帮忙指点,最后到现在这个状态。不过这几天画这个板子确实也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个人也很讨厌单面板,而且之前画PCB的经验也并不多。这个板子虽然不大,但是前后弄了块两个星期了,而且 ...

单面板 最好把焊盘都补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面板 最好把焊盘都补铜。

:handshake,焊盘补铜了,图中不是太清楚

网友D:
没有跳线,恭喜

网友E:
nice ,我感觉我天天都在玩似的

网友:
借鉴了    以后也试验下

网友F:
单面板,这样整有难度啊

网友G:
最怕單面板

网友H:
画的很好了。
请问用的是什么软件,pads?AD?

网友I:
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网友J:
如果不用0欧姆电阻,那就NB了

网友K:
画的挺好的,顶
你画图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L:
应该可以!

网友M:
很不容易啊,攒

网友N:
看了一下,提醒亮点:1、晶振最好靠芯片近一点,同时呢,晶振的电容能多靠近晶振引脚就多靠近。2、你最好确认一下你的芯片封装对不对。如果是工厂焊板的话就按照芯片资料上面的尺寸来画就行了。但如果你是自己焊板子的话最好将主芯片的引脚改长一点(这是为了方便自己焊芯片)。

网友O(2013-11-06):
不错,很漂亮啊,我也在学

网友P:
好复杂的赶脚

网友Q:
单面板还是最好多铺点铜,免得到时焊零件时掉焊盘。

网友Q:
这个还是很漂亮的,支持一下

网友R:
恩,单面板要不断的调整布局,的确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