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8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大家好。我想问下,就是我一开始初始化了定时器的预分频系数,还有他的自动重装初值寄存器,在执行了几次中断后,我能不能在程序中再去修改预分频系数和初值寄存器,使他进入中断的时间改变,如果能的话,怎么么修改啊,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 在需要分频的地方加入触发中断   通过中断调用来实现  应该问题 不大   个人的意见   你再看看别人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可以的 在需要分频的地方加入触发中断   通过中断调用来实现  应该问题 不大   个人的意见   你再看 ...

好的,谢谢你。我去试试

网友B:
可以修改。
初始化时我设定周期值为10000,在溢出中断中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修改。
初始化时我设定周期值为10000,在溢出中断中改变。

好的,谢谢你。: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