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4 新建28xx工程

楼主(2013-05-26):
(无正文)

网友A:
打不开这个.h文件   看看你所见工程下的文件夹中是否有找不到的这个.h文件   如果没有   找一个添加进去就可以啦

网友B:
路径不能包含汉字的。

网友B:
还要添加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开这个.h文件   看看你所见工程下的文件夹中是否有找不到的这个.h文件   如果没有   找一个添加进去就 ...

有这个文件,只不过不在一个文件夹,自己的工程文件在source,头文件在inclu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不能包含汉字的。

没有汉字!还有路径怎么添加?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文件,只不过不在一个文件夹,自己的工程文件在source,头文件在include ...

那就在ccs的option中设置  并填写include的路径
要么把你的工程文件和.h文件放入一个文件夹下

网友C:
应该就是个路径问题

楼主:
已解决。路径包含问题。感谢各位的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