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射极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在射极跟随器中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有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我用multisim搭建一个射极跟随器 当负载比较大时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 负载取小阻值时 增益远小于1

网友A:
基极串联了15k欧电阻,基极电流在该电阻上的压降你没有计算。

网友B:
切满足这样的条件:
当R1=0时

网友C:
1、射极跟随器的电压增益永远小于1,但接近于1(所以一般近似认为输出等于输入)。
2、由于你的R1的接入。使得实际输入到射极跟随器基极的信号电压为R1和R2的反射电阻(≈βR2)分压后的值,即:u0=u1`≈u1*βR2/(R1+βR2)
Kv=u0/u1≈βR2/(R1+βR2)     ∴①当R1不为零时,R2越大,Kv越接近于1。②当R1=0时,Kv≈1

网友D:
这里应该有一个电容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极串联了15k欧电阻,基极电流在该电阻上的压降你没有计算。

谢谢。明白哪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满足这样的条件:
当R1=0时

谢谢。明白哪儿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射极跟随器的电压增益永远小于1,但接近于1(所以一般近似认为输出等于输入)。
2、由于你的R1的接入。 ...

非常谢谢您。明白哪儿有问题了。

网友E:
当R1 = 0,输出电压 = 输入电压 - PN结压降。

网友F:
集电极电压和射级电压相等应该是没加后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