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距问题

楼主(2013-05-26):
红外测距通过发射红外,碰到物体反射回来,接收之后通过   时间/2  *光速  就是所测的距离,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我现在想提高精度,有没有其他的好的方法,或者我这个方法有没有改进提高精度的。

网友A:
用超声波吧

网友B:
你要测的距离多少?

其实你可以估算一下,你的单片机能不有反应过来

网友C:
这个方法原理上看最简单,实现起来却很难,因为光速太快了!
要提高精度,就是要提高测量时间的分辨率,你具体是怎么做的?想做到什么精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超声波吧

可以考虑试试超声波

网友E:
这个挺难实现的

网友F:
对芯片的要求比较高,好像不太好直接测距

网友G:
测距:一般是激光和超声波;

网友H:
考虑精度的话,可以配合硬件设计的,。

网友F:
测距的方法可以改进一下

网友I:
这个红外测距之前做过,难度不是太大

网友J:
红外测距仪----用调制的红外光进行精密测距的仪器,测程一般为1-5公里。

网友J:
这个用的好的话是可以满足要求的啦,现在很多都做成红外视频的

网友K:
你是要测试红外管能发射多少米。还是。?

网友H:
要提高精度的话,一是加强发射的红外信号,二是提高接收红外信号的灵敏度的

网友L(2018-05-12):
引用 网友H:
要提高精度的话,一是加强发射的红外信号,二是提高接收红外信号的灵敏度的 ...

用555定时器和红外模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