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问题

楼主(2013-05-26):
为什么我的GSM模块用串口调试时,来电话显示的是CS,而不是RING?

网友A:
不同的通讯模块 这些指令时有差异的,建议你查询下手册

网友B:
你的GSM模块型号?你发的AT指令时?

网友C:
查询一下手册吧

网友D:
先看下你的AT指令的数据手册的吧,然后再检查下硬件的

网友E:
这个楼主还是查下其对应的At指令的,看是不是返回就是CS的,若不是就需要查找原因了

网友E:
还一个的就是你看下你的调试助手的,看起波特率是否跟GSM设置的波特率一致。。这个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