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槽孔如何表示?

楼主(2013-05-26):
因为外壳高度有限,需要在印制板上开孔,将电解电容下沉,如图,请问怎样标注呢?我的protel99上不好标注汉字。谢谢先。

楼主:
是不是只有电话和做pcb的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谢谢先。

网友A:
在机械层需要开槽的地方画个框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我马上改一下,好像机械层也是粉红色的线?

网友B:
看图片。楼主使用的是PROTEL.
如果是用KEEPOUT作板框。直接在KEEPOUT和DRILL DRAWING画矩形框即可。
如是用机械层表示板框,在机械层及DRILL DRAWING里边画矩形框
当然,最后制板,最好是截图并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我马上改一下,好像机械层也是粉红色的线?

颜色不重要吧,只要是机械层,就会弄个槽孔。

网友D:
看你以那层做板框,在板框层如你图画就OK了,做板的也能猜到,如果怕就写个说明。

网友E(2014-07-02):
在机械层画个框,满足生产PCB厂家的工艺要求就行了

网友F:
我用的是allegro,开槽的话我们用outline。
还有你投板的时候有一个制板说明文档,你可以在里面抓图标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