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中定义全局变量无法预设初值

楼主(2013-05-26):
使用以下语句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但是仿真后查看RAM相应位置都不是预设好的初值而是随机值,请问这个应该怎么办?
Uint16 test=233;

查看内存并非该值。
现在想写液晶字库,定义了一堆CONST都没有赋值导致没法显示,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记得查看变量不是找它的存储地址,而是在DEBUG里的好象是内在观察窗口将所以查看的变量,如“ test  ” 输入在那里就可以看了。
定义的CONST,看看你的MAP文件,是把它编译到哪儿了?

网友B:
在其他版本上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C:
你就应该找找他们的差别。

网友D:
直接定义就可以了么?

4/5开始用的ECLIPSE,和3.3完全不一样

网友E:
你这个不是静态定义,也不是const定义,其就不是常量。
必然需要这条语句运行之后才能有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