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7的USB Device模式下不能识别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我STM32F107做一个产品,因为USB仅用于USB Device模式,USB_ID、USB_VBUS和1.5K电阻我都不接。将STM32_USB-FS-Device_Lib_V3.4.0库中的Custom_HID例程写入,USB设备未能被电脑识别。
请问哪位有类似的经验过来交流下,还要修改哪里,USB_ID、USB_VBUS是否一定要接?

网友A:
USB这一块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  版主   能不能帮你解决   呵呵

楼主:
现在改用了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库,发现一连接VBUS就可以识别,不连接就不能识别。现在想不接VBUS,但是把usb_conf.h文件中的//#define VBUS_SENSING_ENABLED注释掉也不行。暂时还找不到哪里检测VBUS的。

网友B:
STM32F107 USB_VBUS一定要接,从硬件上有这个要求,无法从软件上禁止的。

网友C:
如楼上所诉

楼主:
看到https://bbs.21ic.com/icview-368956-1-1.html帖子有如下解释
关于VBUS的连接,最清晰的解释在参考手册内,如下:

The VBUS pin can be freed by disabling the VBUS sensing option.

This is done by setting the NOVBUSSENS bit in the OTG_FS_GCCFG register.

In this case the VBUS is considered internally to be always at VBUS valid level (5 V).

但是107找不到NOVBUSSENS寄存器,不知道107能不能解决。

楼主:
下去了,再顶顶

网友D(2014-01-12):
我用的STM32F105,在“OTG_FS_GCCFG ”中也没找到NOVBUSSENS位,但我在STM32_USB-Host-Device_Lib_V2.1.0中发现“VBUS_SENSING_ENABLED”宏定义,发现OTG_FS_GCCFG 的21位定义了名为“disablevbussensing”的,手册上说此位保留,是不是STM32F1x没这个?

网友(2016-04-27):
不知最后是如何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