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L的SPI通讯怎么移植到ATMEGA64或128中

楼主(2013-05-26):
各位,上午好!
       有个下位机软件原来是用ATMEGA16L在做,后续此器件I/O口太少,想改用ATMEGA64或128。
       ATMEGA16L   SPI例程见附件。使用CodeVisionAVR编译。
       自己按照16方式改了一下,64的和128的,都不能正常运行,硬件上已经注意到了PE0和PE1对应MOSI和MISO对应关系了。
       硬件连接上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软件设置上可能没有注意到什么!
       同时付上我修改的ATMEGA-128-SPI程序。
       请各位抽空看看,帮忙把把关。
       此致
敬礼!

网友A:
下载看看  不一定保证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看看  不一定保证能帮到你

有斑竹帮忙已经非常感谢了!

网友A:
你的程序是直接生成的还是自己配置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直接生成的还是自己配置的寄存器?

自己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配置的.

用程序生成器搞一下试试

楼主(2013-07-29):
还是要感谢一下版主,问题可能是配置问题,方向已经明确,待闲下来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