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3-05-26):
void main()
{
     .
     .
     .
while(1)
{

  display();
   key();
}

}
这样的结构调用key()之后会死机,但有响应按键,就是在要跳出key函数时跳不出来,这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的key()函数是怎么写的?

网友B:
这是基本问题

网友C:
key()函数的内容是什么?没有内容,怎么看?

网友D:
应该是 key()函数 的结构问题
建议修改key 函数程序

网友E:
会不会是没有按键松手检测?

网友F:
把 key(); 函数 发上来 大家看看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key()函数中又调用了ds1302的函数,而ds1302的函数写错了,导致跑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