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tftp我安装了,为什么输入 netstat -a | grep tftp没反映

楼主(2013-05-26):
问,tftp我安装了,输入setup,然后看那里面也有tftp,前面的[ ]里面有 * 号。
不知怎么回事,为什么输入 netstat -a | grep tftp没反映。
请大家帮忙,谢谢,我初学,问的问题有点幼稚,请见谅,呵呵

网友A:
1:输入 netstat -a | grep tftp没反应 说明没有安装成功
2:输入setup,然后看那里面也有tftp,前面的[ ]里面有 * 号。 这个只能说明Linux启动时,也一起启动tftp服务器,不选表示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