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线仿真合适,烧写到flash,重新上电就不正常工作总结

楼主(2013-05-26):
看到好多网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此问题来收集一下建议和解决方法,有更好的方法,还望大家多多分享。

1.程序烧到Flash之后,请用不要断开仿真器,用Load Symbols将程序加载,然后运行,Flash在线调试,看看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
另外,程序中是否使用Delay_us()函数,此函数是否已经copy到Ram中执行。
Stack的大小开的是否足够?
看看程序是否进入了什么illegal ISR?

2.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烧到flash里后连着仿真器非常正常,去掉仿真器就有一定的误码率。
后来不使用DELAY-US来延时,用定时中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DELAY——US在程序里已经  .sect "ramfuncs",是不是已经声明为RAM运行?
还用不用在主程序里做一些处理?

3.请确认是否正确初始化FLASH waitstates,通过以下方法: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 Call Flash Initialization to setup flash waitstates
// This function must reside in RAM
  InitFlash();
//
4./*** Copy all FLASH sections that need to run from RAM (use memcpy() from RTS library) ***/
// Section secureRamFuncs contains user defined code that runs from CSM secured RAM
memcpy(        &secureRamFuncs_runstart,
&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secureRamFuncs_loadend - &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copy from the flash to the ram  for change the registers of the flash,
/*** Initialize the FLASH ***/
InitFlash();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总结而已  不过使用  谢谢支持

网友B:
版主应该把这个帖子和五谷道场有一个“错误”的帖子(我的意思是,那个“错误”的帖子跟你这个帖子一样,也是告诉我们出现错误怎么解决的)联合在一起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应该把这个帖子和五谷道场有一个“错误”的帖子(我的意思是,那个“错误”的帖子跟你这个帖子一样,也 ...

可以考虑  谢谢提醒

网友C:
很实用的经验总结,曾经发贴请教过这样的问题,感谢分享,受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实用的经验总结,曾经发贴请教过这样的问题,感谢分享,受益了。

实用就好   我们要善于总结

网友D:
楼主这总结的非常好的,的却有些深度的,我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总结的非常好的,的却有些深度的,我学习啦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遇到过  总结来自收集  还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E:
楼主的帖子都很实用

网友F:
这个很实用

网友G:
这些解决办法都很有用

网友H(2013-06-25):
楼主的分享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帖子都很实用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实用

使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解决办法都很有用

来自长期总结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遇到过  总结来自收集  还望能帮到大家

谢谢楼主啊,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啦

网友I:
可以看出楼主的基本功很殷实啊,受益非浅啊,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看出楼主的基本功很殷实啊,受益非浅啊,顶楼主

幸福ing

网友J(2013-09-04):
我目前就是在线flash调试,发现进入主程序以后,执行一两句,然后就是跳到 “illegal ISR”,然后就出不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目前就是在线flash调试,发现进入主程序以后,执行一两句,然后就是跳到 “illegal ISR”,然后就出不来 ...

应该是在RAM中调试吧  你可以将主函数中的代码注释一部分   测试   再慢慢添加代码
最终找出问题所在   应该是你的代码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在RAM中调试吧  你可以将主函数中的代码注释一部分   测试   再慢慢添加代码
最终找出问题所在    ...

在RAM中调试完全正常,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FLASH下载,程序就运行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RAM中调试完全正常,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FLASH下载,程序就运行不正常

将RAM中的 搬移到flash中运行也不行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将RAM中的 搬移到flash中运行也不行吗

对啊 ,也不行,我刚才发现我的程序用的是RELEASE模式,不是debug模式,不知该怎么调? release模式原来没有用过。

网友K:
我觉得还有另一种情况,对于f280xx系列,还要察看BOOTROM的启动顺序,看GPIO34 脚和GPIO37在上电时的电平。因为对于F280XX系列它有多种引导方式。如SCI,SPI,I2C,OTP,CAN,FLASH等,而FLASH只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L(2015-07-15):
还木有解决。

网友M:
跟着学习的吧,这方面是需要多注意的。

楼主:
发帖  咱们讨论吧

网友N:
烧到flash里后连着仿真器非常正常,去掉仿真器就有一定的误码率,这个跟延时程序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烧到flash里后连着仿真器非常正常,去掉仿真器就有一定的误码率,这个跟延时程序有关系的。 ...

烧写后  连接仿真器  是不是在RAM中运行

这样效率会更高

网友O:
这个我还是来参考了,,不太懂这个的。

网友P(2015-11-27):
为什么我下载到flash中,主函数里的程序都可以运行,中断进不了,但是连着仿真器却可以用?求楼主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为什么我下载到flash中,主函数里的程序都可以运行,中断进不了,但是连着仿真器却可以用?求楼主帮忙 ...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不知道你的CMD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Q(2017-05-16):
您好  遇到illegal_isr的情况要怎么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好  遇到illegal_isr的情况要怎么办呢

应该是跑飞了吧   看看有没有溢出等

网友R:
重新上电可能代码就丢失,没有写到Flash里面。

网友S(2017-12-12):
老师您好,我调试28335的时候,连接仿真器和在RAM里运行都正常,但是把程序烧写到flash里断开仿真器重新上电,我写的控制灯的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给PWM的CMPA寄存器赋值的程序不执行,还有我通过XINTF外接一个FPGA,也没**常读写啦,希望您能给点建议

楼主:
顶一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