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线仿真合适,烧写到flash,重新上电就不正常工作总结

楼主(2013-05-26):
看到好多网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现在就此问题来收集一下建议和解决方法,有更好的方法,还望大家多多分享。

1.程序烧到Flash之后,请用不要断开仿真器,用Load Symbols将程序加载,然后运行,Flash在线调试,看看程序跑到什么地方了?
另外,程序中是否使用Delay_us()函数,此函数是否已经copy到Ram中执行。
Stack的大小开的是否足够?
看看程序是否进入了什么illegal ISR?

2.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烧到flash里后连着仿真器非常正常,去掉仿真器就有一定的误码率。
后来不使用DELAY-US来延时,用定时中断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DELAY——US在程序里已经  .sect "ramfuncs",是不是已经声明为RAM运行?
还用不用在主程序里做一些处理?

3.请确认是否正确初始化FLASH waitstates,通过以下方法:
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 Call Flash Initialization to setup flash waitstates
// This function must reside in RAM
  InitFlash();
//
4./*** Copy all FLASH sections that need to run from RAM (use memcpy() from RTS library) ***/
// Section secureRamFuncs contains user defined code that runs from CSM secured RAM
memcpy(        &secureRamFuncs_runstart,
&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secureRamFuncs_loadend - &secureRamFuncs_loadstart);
//copy from the flash to the ram  for change the registers of the flash,
/*** Initialize the FLASH ***/
InitFlash();

网友A(2013-07-02):
这个还真不错的,谢谢分享的。

网友A:
顺着连接就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错的,谢谢分享的。

你说好  才是真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好  才是真的好

哈哈,版主得多多指教的。

网友B:
最笨的一次没把codestart.asm加进去,烧写FLASH用仿真器就能工作,不用仿真器就启动地址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笨的一次没把codestart.asm加进去,烧写FLASH用仿真器就能工作,不用仿真器就启动地址就不对 ...

我使用时codestart是和代码在一起的  不需要单独加codestart.as   你可以为大家总结一下

网友C:
每次看到有人问“程序在线仿真正常,烧写到flash,重新上电就不正常”的时候就在想有人能总结一下该多好啊,没想到版主已经做到了

网友D:
斑竹在吗,我这边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程序在线调试速度很正常,用了2块不同的开发板(自制的),程序烧写到flash里面之后,完成初始化到定义的第一个节点需要很长时间。观察了flash空间的CE信号与读信号,发现读操作分为很多次进行,不连续,中间会有很多类似于毛刺的信号,请问这样的问题怎么去处理,怎么样才能让flash更快的启动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斑竹在吗,我这边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程序在线调试速度很正常,用了2块不同的开发板(自制的),程序烧写 ...

你可以在运行时将flash中的数据搬移到RAM中运行  试试  如上说明

网友D(2013-08-08):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运行时将flash中的数据搬移到RAM中运行  试试  如上说明

问题已查处,当时上电之后复位电路未能正常供电,需要软重启一次,后来换了一个电容,上电时能稳定上电逻辑,之后再由FPGA进行上电复位。
当初加班忘记回复了,后来想想这事不是大体逻辑问题,但遇到的时候可能一下也找不出原因,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查处,当时上电之后复位电路未能正常供电,需要软重启一次,后来换了一个电容,上电时能稳定上电逻 ...

感谢分享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真是纠结蛋疼,整个过程没有提示任何错误,就是运行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真是纠结蛋疼,整个过程没有提示任何错误,就是运行不正常。 ...

上面总结主要是针对在RAM.CMD下是正常的   下载到flash是就不正常了
你的意思编译仿真没有任何错误   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总结主要是针对在RAM.CMD下是正常的   下载到flash是就不正常了
你的意思编译仿真没有任何错误   是 ...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至少在RAM中调试正常的。我现在在想是不是需要复位一下,或者是FLASH。cmd问题,感觉还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再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应该没有问题,至少在RAM中调试正常的。我现在在想是不是需要复位一下,或者是FLASH。cmd问题,感觉 ...

嗯  解决了记得分享

网友F(2014-05-21):
引用 楼主:
上面总结主要是针对在RAM.CMD下是正常的   下载到flash是就不正常了
你的意思编译仿真没有任何错误   是 ...

我的还是不行呢,是不是差在gel文件啊,gel文件怎么转换成C语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还是不行呢,是不是差在gel文件啊,gel文件怎么转换成C语言啊?

这个不能直接转为C语言啊    它是配合CCS使用的吧

网友G(2015-06-2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搬移了还是不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搬移了还是不行吗

我的也是在RAM里面能正常运行,烧写到FLASH里面就运行不正常了,按下复位按键就工作正常了。
具体应该怎么从flash搬移到ram运行呢?楼主有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在RAM里面能正常运行,烧写到FLASH里面就运行不正常了,按下复位按键就工作正常了。
具体应该怎 ...

如果烧写到flash后    复位后能正常运行
那就说明上上电自复位电路有问题
检查你的复位电路   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