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灯:我加了个500uf的耦合电容,在没有声音情况下,为什

楼主(2013-05-26):
原本是10uf耦合电容时,只在有声音时,才亮!现在没有声音也亮了,请问为什么?

楼主:
各位帮帮忙,谢谢你们!!!

网友A:
一种可能:电容有轻微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可能:电容有轻微漏电。

我又试了一下,发现只有30uf和470uf并联时才会出现上述情况,单个500uf能正常工作,但不知为什么?但需要更大的声音灯才亮。

楼主:
喔,声音需求大因为信号被衰减的原因,现在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30uf和500uf并联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B:
电容漏电完全有可能

网友C:
看波形,这个是不是工频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