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测量

楼主(2013-05-26):
大家好我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我需要检测交/直流电流10ma  要求分辨率0.1 ma   ,用51单片机请问怎么设计电路,测量电路时低端采样,高端是交/直流电压5KV,主要是检查被测元件的泄漏电流,如果测试元件接触不良会有爬电弧打火现象,这样可能就会对电路有干扰误判断,   请问是用电阻采样好还是其他好比如霍尔元件

网友A:
高压下首先考虑用采样电阻   如果采样需要很准确  可以考虑康铜丝采样   霍尔电流传感器只能采样直流
采样交流要用互感器   0.1的分辨率还是能达到的   无论哪种采样  都要用到AD采集的

楼主:
请问交/直流进AD前如何处理,还有交/直流进AD前需要开关切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交/直流进AD前如何处理,还有交/直流进AD前需要开关切换吗

楼主是不是是要对高端(对单片机、A/D等有很高电压)的电流进行测量?
如果是,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否必须隔离?
搞清楚这些要求,才能够谈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是要对高端(对单片机、A/D等有很高电压)的电流进行测量?
如果是,那么第二个问题:是否必须隔 ...

不用对高端进行电流测量,高端通过被测器件到低端,采样通过低端进行,考虑隔离可以减小干扰,如果不用隔离能达到要求也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压下首先考虑用采样电阻   如果采样需要很准确  可以考虑康铜丝采样   霍尔电流传感器只能采样直流
采 ...

有的霍尔电流传感器交流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的霍尔电流传感器交流也可以的

这种我没使用过  可能有吧   我们使用交流的叫互感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会不会测量电流太小用霍尔检测精度会变差,没试过不是很清楚,请问 用电阻采样的话是不是测直流与交流时至AD需要开关切换,是不是测直流时直接接AD或者跟随器后接AD,测交流时需要精密整流————平均值————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