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总线和UART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最近要使用lin总线在PIC24F32KA304和PIC24FV32KA302的两块板子直接进行通信,前者为主板,后者为从板,使用的是TJA1020T收发器。在主板这,使用U2TX和U2RX,在从板这,使用U1RX和U1TX。
其中主板的LIN使能是RA8,从板的LIN使能是RA4。
下边是我试着写的一个程序。。。不能用。。。。。。。
求大神指点程序存在的问题,或者告知应该怎么设计程序。。。。。

网友A(2013-12-15):
楼主,小菜我最近也用到pic24fv16ka系列单片机串口通信,不知怎么的,被老师逼成马勒!老出问题,恳请分享一下大侠你的串口程序,先行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