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解下这个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5-26):
就是一个过零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过零比较器

能帮忙再看看这个电路吗?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是电压跟随器吗?为什么要两个呢?

网友B:
一楼的:
有源低通 串 有源高通=有源带通滤波电路
最后是窗口比较器  输入>1.9V时   输出-5V
                    <-1.9V时   输出5V

网友C(点评):
学习了,俺的理解看来片面的很!

网友B:
3楼的:
缓冲+低通+缓冲
前缓冲,增强信号源输出能力 ;后缓冲,增强带载能力。那么这二个缓冲在这里有必要吗?
前级:低通的输入阻抗在低频时是无穷大的,所以前级缓冲多余(有没有其它用途请高手分析);
后级:低通放大器本身就是个深度负反馈放大器(输出电阻=0),所以后级缓冲多余,也许设计输出功率不足另用了一个大功率的运放作缓冲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