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连接器选用疑问

楼主(2013-05-26):
最近做的某个产品中,需要找一款高速线到板连接器,传输LVDS差分信号,速率最高可到1Gbps左右,连接器要求越小越好,类似于Micro USB,pin数在4-6芯就可以了,请问大侠们有没有好的推荐?谢谢!

网友A:
不清楚你的数据要传输多远。
搜索“高速数据通信连接器”,看有没有适合使用的

网友B:
SAMTEC,MOLEX,FCI等都有大把的连接器可选,也都是世界提名靠前的主流供应商,任何一家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去主流的接插件制造商官网上去选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