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个东西,平常少见,顺求解

楼主(2013-05-26):
Q1:图一的红框内电阻R166,R167,是什么电阻(貌似是五位的)?精度如何?如何采购?

Q2:图二红框内的二极管能看出是啥型号么?封装叫啥?

网友A:
电阻应该是精度为1%的电阻

网友A:
至于二极管,你加个电量一下电压,大概知道参数,再选个就好啦

网友B:
可能是更高精密度的电阻, 比如是 0.1%

网友C:
那两个圈圈代表一个 “8”,也就是8201、6802 = 8K2、68K。
二极管就帮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应该是精度为1%的电阻

此电阻精度应该不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更高精密度的电阻, 比如是 0.1%

有点像
但是没看到这种贴片的表示方法说明
不确定
有没有这种表示说明呢
查了一下没有找到
四位的表示精度为千分之一
可这种算不算是五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圈圈代表一个 “8”,也就是8201、6802 = 8K2、68K。
二极管就帮不了你

要表示8也没有必要把两个圈圈分开吧
太神奇了耶
我表示不解
等待更接近的答案

网友D:
680*10(2),820*10,390*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680*10(2),820*10,390*10

问题它不是8
而是一列 上下排列的两个0

网友C:
说了两个圈圈就是表示 8,拆下来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四位数属于E96表示法,一般表示1%精度,也可以表示更高精度,看你的板属于1%的可能性最大。
但在E96中实际是没有 680x 和 820x 这个数字的,最靠近的数值应该是681x、825x,估计是一般设计人员用惯了E24的数值,生产厂家只好在E96之外多印了E24的一些数值,方便设计人员和采购人员的选择,极可能这个电阻的生产阻值还是681x、825x,仍然在1%误差内。

你可以采购1%的6802,8201,或者 6812,8251。当然如果这两个电阻是分压电阻,可能会需要0.1%的。你也买得到标示这几种阻值的,用的人多了,厂家自然会按你的意思办。

网友E:
拆下来量1下,比在这里发帖更实际

楼主(2013-06-28):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量1下,比在这里发帖更实际

你能看出精度么

网友F:
二极管体积很小,我有一些类似的,日本的,玻封,类似1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