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此信号调理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3-05-26):
(图片)

网友A:
@1226518059 改了lz的标题,如果不妥,请联系改过来

网友A:
菜鸟的理解,第一个跟随,第二个跟随,第三个还是跟随,那个D8是个钳位二极管,防止输出大于4V后烧坏MCU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菜鸟的理解,第一个跟随,第二个跟随,第三个还是跟随,那个D8是个钳位二极管,防止输出大于4V后烧坏MCU的 ...

版主大人谦虚了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第二个也是跟随,我自己曾经在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上看到过有个类似的电路,但是上面写的是一个2阶压控滤波,我不是很明白,求指点迷津

网友C:
一三两个是跟随是毫无疑问的,二极管也是限幅的。中间那个把传递函数写下才好看出来

网友D:
第二个叫KRC低通滤波,只是放大倍数为1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