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OS管的问题

楼主(2013-05-26):
MOS开关管损失
        MOS在导通和截止的时候,一定不是在瞬间完成的。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流过的电流有一个上升的过程,在这段时间内,MOS管的损失是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叫做开关损失。通常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而且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导通瞬间电压和电流的乘积很大,造成的损失也就很大。缩短开关时间,可以减小每次导通时的损失;降低开关频率,可以减小单位时间内的开关次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减小开关损失。

关于上面这段话,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侠们。
1、MOS两端的电压有一个下降的过程,为什么流过的电流是一个上升的过程?
2、如果电流是上升,为什么开关损失比导通损失大得多?为什么开关频率越快,损失也越大?
3、开关频率越大,是不是带负载的能力越小呢?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说的是开通瞬间时MOS两端电压下降,电流上升。
2.导通说的是开通以后导通时的情况,因其导通压降很低很低,所以导通损耗远小于开关损耗。注意开关损耗说的是开通和关断瞬间时的总损耗。
3.开关频率越大,开关损耗大,但MOS管参数给的额定功率和电流都是在额定频率内的,所以只要管子工作是额定频率内不会影响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B:
1、假定现在有两支电阻串联,其中一支是可变电阻,两支电阻串联后接到电压源上,那么这支可变电阻变化时,两端电压如果下降,其中的电流必上升,如果此可变电阻两端电压上升,其中的电流必下降。
MOS管就是那支可变电阻,负载是那支固定电阻,MOS管两端电压变化,其中的电流变化可以从两支电阻串联电路中类推出来。

2、这个“开关”通常称为“关断”,即MOS管从充份导通变化到完全截止的过程。
关断损失和导通损失哪个更大一些,与负载性质有关,不一定总是关断损失大。当负载带有感性时,往往关断损失比较大。另外,MOS管通常关断时间比导通时间长一些,这也导致关断损失比较大。
每次导通和关断损失的能量是一定的,显然开关频率越高,损失的功率越大。

3、管子能够承受多大损耗,是由散热条件确定的。同样输出功率下,开关频率越高,管子损耗越大,那么在散热条件允许情况下(也就是管子损耗为一定值条件下),显然开关频率越高,能够输出的功率越小。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由不倒通到导通,刚开始不通,压降在两端,然后通了,因为ds的电阻小的,所以压降也小。至于电流上升,从不导通到导通,电流肯定上升。
第二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开关损耗,定义不是写了麻,电压降(从大到小),电流升(从小到大)。p=iv,当然我觉的可以写成uu/r,u不小啊,r很小,损耗大。当同态的时候iir   r很小,损耗小。
第三个问题不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假定现在有两支电阻串联,其中一支是可变电阻,两支电阻串联后接到电压源上,那么这支可变电阻变化时, ...

“开关”不是指“开”与“关“吗?
"开"指MOS管从截止变化到完全导通的过程,”关“指MOS管从充分导通变化到完全截止的过程。
这是我的理解。从你的意思看,仅指一个过程。

网友D:
电路的各个阶段的损耗:
1、断态损耗:这时候MOS管处于关断状态,两端电压高,电流很小(只有很微小的漏电流,一般可以忽略),所以其损耗很小。
2、开通损耗:MOS管从断态向通态转换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两端电压从高变低,流过的电流从小变大。其瞬时功率则由小变大而又变小。
3、通态损耗:MOS管处于导通状态,两端电压较小,但流过的电流大。其损耗并不算大。
4、关断损耗:MOS管从通态向断态的转换过程与开通过程正好相反,同样其瞬时功率会发生由小变大而又变小。
开通损耗与关断损耗的总和叫开关损耗。对于同一个电路和参数(相同的电流电压,相同的开关速度等)而言,其开关一次的损耗(指所损耗的能量)基本不变。所以开关频率高则单位时间内的损耗就大。也就是开关损耗(功率)大。在比较高的开关频率下,开关损耗是主要的。因为其损耗比通态损耗和断态损耗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关”不是指“开”与“关“吗?
"开"指MOS管从截止变化到完全导通的过程,”关“指MOS管从充分导通变化 ...

如果你所说“开关损耗”指的是“开通损耗”与“关断损耗”之和,那么开关损耗不一定比导通损耗大。开关工作频率很低时,开关损耗比导通损耗小,开关工作频率很高时,开关损耗比导通损耗大。原因7楼qzlbwang已经说得很清楚。

网友E:
既然是开关,那么除了开关管以外,还有其他的外围器件,其他的外围器件也会有损耗.LZ的这些话都是相对其他的外围器件而言的

楼主:
上传一个有关MOS管应用的电路

mos应用电路

mos应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个有关MOS管应用的电路

这样的文档,不看也罢,没多大用,反而容易造成误解。就凭里面“MOS管的导通阻抗与自身温度成正比(非线性)”这一句,足够造成误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文档,不看也罢,没多大用,反而容易造成误解。就凭里面“MOS管的导通阻抗与自身温度成正比(非线性 ...

应该怎样理解啊

网友F(2014-05-16):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文档,不看也罢,没多大用,反而容易造成误解。就凭里面“MOS管的导通阻抗与自身温度成正比(非线性 ...

不会误解。它这里说的是ron。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不会误解。它这里说的是ron。

我知道该文档“导通阻抗”指什么参数。

我要说的是:文中“正比”和“(非线性)”是互相矛盾的。
没有看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该文档“导通阻抗”指什么参数。

我要说的是:文中“正比”和“(非线性)”是互相矛盾的。

遇到这种现象,第一反应是翻译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遇到这种现象,第一反应是翻译问题。

第一,该文不是翻译的外国资料。
第二,“(非线性)”紧接“正比”,是对“正比”的解释,这不可能是翻译问题,而是该文作者概念糊涂。

说该文会造成误解,原因在此。

网友G:
这肯定不是翻译文,是母语者随便乱讲的不严谨话
通常说:“近似成正比”等

作者把单调增函数都当成“正比”了;P

网友F:
其实,现在的场管损耗,已经可以做的很小了。
有一种很成熟的软开关技术,让场管导通之前,vds已经提前降到零,是零电压导通。让管子关断之前,电流已经降为零,是为零电流关断。
这两种技术,在理论上都可以使管子的交流损耗为零,实际上也基本可以做到非常小。

另外,有一种就是改进材料,用碳化硅材料来做场管,上千耐压的管子,导通损耗可以做到10毫欧以下,尤其是电流越大的场合,里面采用大量的场管单元并联,导通损耗更是可以大幅降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其实,现在的场管损耗,已经可以做的很小了。
有一种很成熟的软开关技术,让场管导通之前,vds已经提前降到 ...

对这个“软开关”很感兴趣,能举一个实际例子么?
管子没有导通,如何使电压为0?
管子没有关断,如何使电流为0?

网友G:
该文可能误导之处多了,例如末了关于“温度—阻抗—烧毁”,可以形成“上电必然烧毁”的强烈逻辑

网友F:
还有,你在3楼的部分观点是不恰当的。
1,管子在从截止到导通,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不可避免要经过恒流区,恒流区对应到bjt就是放大区。这时候最显著特征是vgs几乎不变,甚至会降(视弥勒电容和栅源电容的比值),这就是弥勒效应。过了恒流区,才是场管的可变电阻区,对应bjt的饱和区。
当然,电流上升的趋势是对的,但绝不是可变电阻就能概括的。
2.对于感性负载的情况,如果开关速度相等,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是也是相等的。而实际中,我们更希望关系慢开快关,这样对EMI大有好处。所以,这点你说的和实际正好相反。
3.管子在开关状态能传输的能量,是和占空比相关的,可以说和频率没关系。你说的应该是管子只在恒流状态。

你的思维发散地太厉害啦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对这个“软开关”很感兴趣,能举一个实际例子么?
管子没有导通,如何使电压为0?
管子没有关断,如何使 ...

是这样的,场管的漏源之间寄生了一个电容,也从源漏寄生了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因为管子的制造工艺,是天生存在的。
问题就在这个二极管上。
如果能在管子导通之前,让这个二极管提前导通,那漏源之间不是就只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了吗?
这就是零电压导通。

零电压关断,就是让vds缓慢上升。管子关断的过程,也就是这个电压上升的过程。
零电流导通,从广义上来讲,感性负载都是零电流导通。
零电流关断,就是说在管子关断之前,里面的电流已经衰减到零。
这一切的本质,都在于场管是个压控流型器件,bjt是流控流型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还有,你在3楼的部分观点是不恰当的。
1,管子在从截止到导通,是个很复杂的过程,不可避免要经过恒流区, ...

“这时候最显著特征是vgs几乎不变,甚至会降”
MOS管从截止到导通,Vgs绝对不会降,无论米勒电容和门极源极电容的比值是多少。
Vgs几乎不变,是米勒效应引起的现像,但并非米勒效应。

感性负载,若“开”和“关”速度相等,开通损耗和关断损耗绝不可能相等。注意此时负载线不是直线,而是一个环。

第三点“可以说和频率没关系”,没看明白你要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场管的漏源之间寄生了一个电容,也从源漏寄生了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因为管子的制造工艺,是 ...

这回,可真的是乱说了。

嗯,有希望成为扯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时候最显著特征是vgs几乎不变,甚至会降”
MOS管从截止到导通,Vgs绝对不会降,无论米勒电容和门极源 ...

1,"由弥勒效应引起的现象,绝非弥勒效应"。我没看懂你这句话的逻辑。
2,感性负载下的电流是线性的。我没看懂电流是个环是什么意思,能描述下吗?
3.管子既然工作在开关状态,就会有占空比概念。能量只有在导通时才能传递。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回,可真的是乱说了。

哪点乱说了,请指教。

网友G:
这会儿该着老chang不懂了,出局吧

MOS原理找 xukun977
MOS应用找 GavinZ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哪点乱说了,请指教。

零电压开关、零电流开关等等,与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由外部电路实现。
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太多了,而且与本帖无关。最好是到电源版面另开一帖讨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会儿该着老chang不懂了,出局吧

MOS原理找 xukun977

这似乎成你口头禅了。
原理不懂找xukun977
应用不懂找谁谁谁。
那我就只想找你,哈哈。

maychang说我乱说,请指出来我在本贴哪句话是在乱说,洗耳恭听。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零电压开关、零电流开关等等,与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由外部电路实现。
这个问题,说 ...

这是因为你不懂,但不能因此说我乱说。

不亦心 -1 太年轻

网友G:
还有人说我反歌名呢
在那60楼,俺就出局了,就多找两个人陪陪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有人说我反歌名呢
在那60楼,俺就出局了,就多找两个人陪陪你了 ...

我在那个请教贴子的最后还回应你了呢。你不去回应下?

回复的价值不大,俺看到+5分了,结贴了

网友I:
开关也有不少的学问啊!大家一定要多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是这样的,场管的漏源之间寄生了一个电容,也从源漏寄生了一个二极管。这个二极管因为管子的制造工艺,是 ...

其实我只关心实际电路,比如一个NMOS管,驱动一个电感+电阻的负载。
你说的,好像只是MOS管的内部原理,没有实际电路来实现,感觉无法解决实际电路的PWM开关损耗。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其实我只关心实际电路,比如一个NMOS管,驱动一个电感+电阻的负载。
你说的,好像只是MOS管的内部原理, ...

怎么没有实际电路?
你搜一下软开关技术,成熟电路一大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怎么没有实际电路?
你搜一下软开关技术,成熟电路一大堆。

我知道软开关技术,无非是利用LC谐振。
但是感觉和你描述的技术细节有些差别。

网友J:
可以画二个线,一个是U(t),i(t)在一个周期内,让二者相乖,(功率线),再在功率线基础上,乖以相应的维持时间,即得能量损失,在变化部分,叫开关损失,在平台部分叫导通损失,在一个周期内比较,这样,把导通电阻,切换速率,开关频率这三种参数对能量损失的关糸就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