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PSOC和MCS51单片机哪个容易一些

楼主(2013-05-26):
大家觉得PSOC和MCS51单片机哪个容易一些

楼主:
是不是应该先学51这个基础呢

网友A:
我想 你比较熟悉一般MCU的开发流程..而psoc的开发环境里面有很多用户模块,比如I2C SPI... 这些用户模块一般MCU编写的时候,需要自己写时序,写底层代码,而PSOC已经写好了这些函数,只需调用相应的API函数 就可以,省了写这些code的时间.. 这个是最明显的区别,还有很多很多特色...当然PSOC芯片有它的优点 也有缺点.......

网友B:
PSoC 是一种对于标准的“全数字式”微控制器设计、纯粹的模拟设计以及介乎此二者之间的所有设计而言具有同等的高适用性的器件,是一种具有极端灵活且完全可编程的混合信号SOC 的基本原理的全新一代器件。
PSoC = Programmable + SoC;
其开发流程也是如此,比普通SoC的开发流程多了一步。
就是配置芯片外围的功能。十分灵活。

网友C:
建议你先学51单片机,毕竟他是基础,学好它之后其他的单片机就会触类旁通。

网友D:
建议你从51入手吧

网友E:
肯定是51更容易一些了,你如果是新手的话建议还是先从最基本的51学起。

网友F:
psoc是以51为基础的

网友G:
PSOC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H:
肯定是51了,还用问吗

网友I:
PSoC入手是很不错的,假如你是新手的话,不用在外围电路上再考虑很多问题,直接可以选用PSOC里面的,很方便,设计时可以软硬件兼顾,挺方便的。

网友I:
如果是51的话,你除了51以外还要写很多器件的驱动,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J:
个人觉得PSOC挺适合初学者的,工具挺好用,资源也多,是51没法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