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驱动OV7670摄像头读取ID出错

楼主(2013-05-26):
void sccb_isda ()                                         //设置输入为高阻
{
//sbit  SCCB_SDA    =     P0^4;                                   // 数 据 线
//sbit  SCCB_SCL    =     P0^6;                                   // 时 钟 线
  P0M1=0x04;                                 /* 0001 0000    <第五位>*/
  P0M0=0x40;                                 /* 0100 0000    <第五位>*/

}

void sccb_osda ()                                         //设置输入为高阻
{
//sbit  SCCB_SDA    =     P0^4;                                   // 数 据 线
//sbit  SCCB_SCL    =     P0^6;                                   // 时 钟 线
  P0M1=0x00;          /* 0000 0000 */
  P0M0=0x14;          /* 0001 1000 */

}

//SCCB起始信号
//当时钟为高的时候,数据线的高到低,为SCCB起始信号
//在激活状态下,SDA和SCL均为低电平
void SCCB_Start(void)
{
        sccb_osda ();            //设定为输出模式
        SCCB_SCL=1;                    // 在 时 钟 线 高 的 时 候 数 据 线 由 高 至 低
        SCCB_SDA=1;                         //数据线电平拉高
        Delay_US (5);                         //持续时间最少1.5US
        SCCB_SDA=0;                            // 数据线电平置为低
        Delay_US (5);                         //持续时间最少1.5US
        SCCB_SCL=0;            //数据线恢复低电平,单操作函数必要

}

//SCCB停止信号
//当时钟为高的时候,数据线的低到高,为SCCB停止信号
//空闲状况下,SDA,SCL均为高电平
void SCCB_Stop(void)
{
        sccb_osda ();            //设定为输出模式
        SCCB_SCL=0;
    SCCB_SDA=0;
    Delay_US (5);
        SCCB_SCL=1;
        Delay_US (50);                         //持续时间最少1.5US
    SCCB_SDA=1;
         Delay_US (50);

}
//产生NA信号
void SCCB_No_Ack(void)
{
        sccb_osda ();            //设定为输出模式
        SCCB_SDA=1;
        SCCB_SCL=1;
                 Delay_US (50);
        SCCB_SCL=0;
        SCCB_SDA=0;
}
//SCCB,写入一个字节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INT8U SCCB_WR_Byte(INT8U dat)
{
        INT8U j,res;

        sccb_osda ();            //设定为输出模式
        for(j=0;j<8;j++) //循环8次发送数据
        {
                if(dat&0x80)
                    SCCB_SDA=1;
             else
                    SCCB_SDA=0;
                dat<<=1;
                Delay_US (50);
                SCCB_SCL=1;
                Delay_US (50);
                SCCB_SCL=0;
        }
        Delay_US (10);

        sccb_isda ();           /*设定为输入模式*/
        SCCB_SCL=1;                        //接收第九位,以判断是否发送成功
        Delay_US (5000);

        if(SCCB_SDA)res=1;  //SDA=1发送失败,返回1
        else res=0;         //SDA=0发送成功,返回0
        Delay_US (10);
        SCCB_SCL=0;
        return res;
}
//SCCB 读取一个字节
//在SCL的上升沿,数据锁存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INT8U  SCCB_RD_Byte(void)
{
   INT8U  temp=0,j;
        /*设定为输入模式*/
        sccb_isda ();
        for(j=8;j>0;j--)         //循环8次接收数据
        {
                  Delay_US (10);
                SCCB_SCL=1;
                temp=temp<<1;
                Delay_US (10);
                if(SCCB_SDA==1)temp++;
                else temp|=0x00;
                Delay_US (10);
                SCCB_SCL=0;
        }

        return temp;
}
//写寄存器
//返回值:0,成功;1,失败.
INT8U  SCCB_WR_Reg(INT8U reg,INT8U Data)
{
        INT8U  res=0;                                        //返回值的记录

        SCCB_Start();                                         //启动SCCB传输

        if(SCCB_WR_Byte(SCCB_ID))res=1;        //写器件ID 判断是否写入成功
        /*如果写入成功返回【0】,如果写入不成功则是返回【1】*/
        Delay_US (300);
          if(SCCB_WR_Byte(reg))res=2;                //写寄存器地址
        Delay_US (300);
          if(SCCB_WR_Byte(Data))res=3;         //写数据
          SCCB_Stop();
          return        res;
}
//读寄存器
//返回值:读到的寄存器值                   ///////////////////////
INT8U  SCCB_RD_Reg(INT8U  reg)
{
        INT8U  val=0;
        INT8U  flag=0;
        SCCB_Start();                                 //启动SCCB传输
   Delay_US (50);
        if(SCCB_WR_Byte(0X42))return 0x21;                //表示写入数据
   Delay_US (50);
    if(SCCB_WR_Byte(reg)) return 0x22;                //地址是否错误

   Delay_US (300);

        SCCB_Stop();
        Delay_US (100);

        //设置寄存器地址后,才是读

        SCCB_Start();

        Delay_US (100);

//        do{
//        flag = SCCB_WR_Byte(0X43);        // 发 送  读 命 令
        /*写入成功返回【0】*/
        /*写入失败返回【1】*/
        /*判断   什么时候返回0;否则一直写下去*/
//        }while(flag!=0);

        if(SCCB_WR_Byte(0X43))return 0x23;        /*发送读取寄存器的指令*/
        Delay_US (300);
          val=SCCB_RD_Byte();                         //读取数据

          SCCB_No_Ack();

          SCCB_Stop();
          return val;
}
/*复位SCCB总线*/
/*返回值类型:对应上表*/
/*返回:错误,正确  0,1,*/
INT8U  Init_SCCB (void)
{
  if(SCCB_WR_Reg(0x12,0x80))           /*0X12通用控制位  0X80复位总线         返回0表示写入成功*/
     return SCCB_INIT_ERROR;           //复位SCCB;                  //
  else
     return SCCB_INIT_OK   ;           //复位SCCB         返回0表示初始化成功
}

INT8U Init_OVCamer (void)
{
   INT8U temp=0;
   if(Init_SCCB ()!=0)                       /*复位SCCB总线*/
   {
     return SCCB_ERROR ;                     /*错误直接返回【3】*/
   }
   /*读取产品型号 */
   temp=SCCB_RD_Reg(0x0B);
   //if(SCCB_RD_Reg(0x0a)!=0x73)
    //return ID_ERROR;                                                 /*错误返回【4】*/
        //return SCCB_RD_Reg(0x0a);

        //temp=temp;
        //if(SCCB_RD_Reg(0x0a)!=0x76)
        //{
        //return OV_RETURN1;            //0x76
         //}
        return temp;//SCCB_OK;                              /*正确返回【0】*/
}

这是代码

问题是:每次到了读取器件ID  都是返回一个写入不成功。这是为什么呢?摄像头是没有问题的,我在STM32上用一点问题也没有!temp=SCCB_RD_Reg(0x0B);
这一句的返回值有21H 22H 23H
21H:表示-设定为写入,错误
22H:表示-写入地址,  错误
23H:表示-设定为读取,错误

有老师做过这种东西么?求教!

楼主:
没有人,碰见过么?……求救啊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