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请教,关于内联函数问题

楼主(2013-05-26):
请教一个问题,本人用的开发板是 6467, 开发环境是 在 LINUX 下的CE 模块, 我在算法里想使用自带的内联函数_add2 和 _mpy ,需要源程序里加入什么 头文件吗 ,如果不加的话 会提示警告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mpy'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__add2' ,谢谢大家指导。

网友A:
6467真心的不懂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67真心的不懂 啊

请问,如果是在其他的 c6000系列的 DSP下, 如果要使用自带的加减乘法等内联函数, 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看 别人说 加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但加了后 ,编译 出错,找不到  这个头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是在其他的 c6000系列的 DSP下, 如果要使用自带的加减乘法等内联函数, 是怎么使用的呢,  我 ...

真的没有使用经验  只记得用过math.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有使用经验  只记得用过math.h

噢  谢谢

网友B:
看你的两个函数名,估计就是加法和乘法,你可以不用内联函数,自己写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两个函数名,估计就是加法和乘法,你可以不用内联函数,自己写一个呗。

...

对,就是加法和乘法,我是想用 C64X+内部自带的内联函数,开始用的+ 和*,速度有点慢,最近在做算法优化,所以想用内联函数。 您说的 自己写一个,是指 自己定义一个 inline 函数,实现乘法和加**能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加法和乘法,我是想用 C64X+内部自带的内联函数,开始用的+ 和*,速度有点慢,最近在做算法优化 ...

个人觉得* +   在程序中直接就*  +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加法和乘法,我是想用 C64X+内部自带的内联函数,开始用的+ 和*,速度有点慢,最近在做算法优化 ...

是的

主要是我也不懂内联函数怎么用

网友C:
C 学的不精,C++就不提了,只能帮楼主顶一下了

网友D:
TMS320C64xC64x+ DSP CPU and Instruction Set Reference Guide (spru732g)

关于C64X+的内联函数,请参考这个文档

网友E(2018-12-06):
试试 那个IQMATH的.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