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的打开与关闭

楼主(2013-05-26):
能不能通过程序 关闭打开一个模块连接到引脚呢,比如我想用一个PWM波驱动4个 端口,但是不需要同时 驱动,可以关闭其中的一个吗

网友A:
可以的,你在PSoC35里面,双击led,里面有一个Output Enable,你将其打勾,然后出现下图所示的界面。

网友B:
PSOC1也可以

网友C:
可以呀,PSOC里面大部分模块都可以软件控制开关的。